电容滤波问题

楼主(2011-09-21):
同一容值电容,其他参数都一样就封装不同,比如一个0402,一个0603,哪个滤波效果好一些?为什么?谢谢

网友A:
因为引脚的ESR小

楼主:
回楼上的,起初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公司有人告诉我封装大一些滤波效果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如果滤波的电压0402和0603都符合,个人认为0603应该比较好些吧

网友C:
0603的Q值高,滤波好一些

网友D:
没有哪个一定好,还要看材料和工艺,而且参数都一样了,哪来的ESR差别?ESR、ESL都是电容的重要参数,不能只看电容量和耐压,参数一样只能指包括ESR、ESL等在内的参数才行。

网友E:
参数一样了,效果自然一样

网友F:
要看参数

网友G:
还得看是哪家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