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情况下,stm32 PWMINPUT 获取值为0?

楼主(2011-09-21):
stm32 PWMINPUT 连续获取,会出现获取值为0,但实际上不是0

网友A:
哈哈,你这个问题有点像脑筋急转弯,1+1什么时候不等于2? :lol

答案是:算错的情况下,1+1不等于2

楼主:
PWMInput获取的一串数据中,经常会出现一两个是00的情况。而其他数据是对的。

网友B:
如果不是触发的设置出的问题.
估计是 PWM 信号的毛刺导致的. 比如信号翻转的边沿上的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