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位计的问题

楼主(2011-09-21):
很多设备上有那种旋钮式的电位计,不过这需要人手去旋。有没有什么电子电路或者IC能够实现上述功能。比如收到一个报文,就用电子的方式去“人手去旋”?如果用开关的方式(最好是隔离的,开关无需连续调节,只需调节几个等级),有什么元器件能用?

网友A:
数字电位器

网友B:
马达带动旋转就是了

网友C:
数字电位器 廉价DAC都行

网友D:
低速马达+减速牙箱+(电位器)。
伺服器的原理

楼主:
不要什么马达,就是比如收到报文“1”,则将外部电阻变为1k,收到“2”,变为2k,可能外部有几个电子,通过几个开关控制。最好隔离。

网友A:
拿继电器控制也可以。好隔离

网友E:
那不是“电位计”,应该叫“电位差计”。
用D/A加单片机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而且市场上有类似产品出售。市场上这样的商品,目的是校验温度仪表。可以直接输出某型号热电偶在某温度下的电动势,也可以直接用小键盘输出mV值电压(最大1V多)。
但这类仪表的精度比普通电位差计还是要低一些,比高精度的电位差计那就差得远了。

网友E:
要电压高的标准电源,也有商品。例如

但精度仍比电位差计差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