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稳定性

楼主(2011-09-21):
现有一产品,既能用放大器,比较器等来实现。又能用单片机实现,请问哪种的稳定性相对要好点?实际生产哪个方便点,本人难以取舍··

网友A:
确定性来说,肯定是模拟电路好.
灵活性上单片机方便多了.

网友B:
这种情况下,由价钱决定!

网友C:
还要看使用环境的要求.
另外, 用单片机在生产调试的方便性, 功能变化和灵活性方面也一定是有优势的.
但新品开发周期上可能会长一点.

网友D:
保密性:单片机容易保密(需要高安全级别的芯片),模拟电路的话需要抹去芯片的丝印
成本:视具体应用而定
生产:要看元器件数目和规格
开发周期:视需求而定

网友E:
由库存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