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C34063这么烫

楼主(2011-09-21):
如图,采集卡产生的三角波,峰峰值为2V,频率300HZ,经过运放放大,运放供电电压是正负18V,由MC34063产生,负载是一个FP滤波器(光学窄带滤波器,容性负载,等效为一个2.2UF电容),我想测试施加在容性负载上的三角波会不会发生震荡
    1、示波器探头正(勾子)接的a点,负(夹子)接在c点,波形很好看,一点没有震荡,而且MC34063没有很烫,不接示波器看波形,也是一切正常
    2、示波器探头正(勾子)接的a点,负(夹子)接在b点,  波形就很差,也没法很仔细的看,因为用手摸MC34063大约2秒钟就烫的不行
    这是为什么?请教

网友A:
示波器的负端接的是地线,这根地线是和插座的地线连在一起的,直接把-18V接上去,这样是不行的。至于你说的那个振荡的问题不会发生的,因为你加了个适当值R3,已经改变了系统的零极点。可以保证不会发生震荡。FP这东西很贵的,玩的时候要小心噢,不然你老板不骂死你才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是恶贵,所以我要异常谨慎,谢谢你的指教,我貌似明白是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