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金手指

楼主:
请教:
论坛内有没有从事与定制金手指相关的人士?以及金手指周边的塑料封装?如图所示
谢谢您的参与,不甚感激!
.......................................................................................................
感谢楼下两位老师的纠正,再附加两张实例图。

网友A(2011-09-21):
这哪是什么金手指?只是一个接线端子而已。。。

网友B:
内存条上那种才是金手指

楼主:
谢谢您,我说错了,应该是一个插头

网友C:
如果要定制插头座去找专业厂家就是,但需要足够的量,最好还是在标准系列中选择适用的。

网友D:
标号2921那个连接器是标准欧式插座,而且是德国哈丁连接器,我用的就是这种。

网友E:
:loveliness:不要误导新手~~~

网友A:
补偿的两幅图片显示的端子都是很常见的端子,LZ去转一圈电子市场就都知道了。

第一种有人叫着牛角端子,第二种则就是计算接口中常见的25针的并口端子

网友A:
很好买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感激不尽.

网友F:
向大家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