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时间多少精度和速度达到最佳?

楼主(2011-09-21):
ADC采样时间多少精度和速度达到最佳?是不是越长越稳定

网友A:
不是的. 据我的检测试验的分析, 如果采样的信号源的内阻在 1K 以内. 1M的转换时间已经能够到达标称的 12bit 精度.
另外的精度影响, 倒是在基准上面更值得关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