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SMC的参数更新

楼主(2011-09-21):
我到st的官网上下了STM32F103的最新reference manual(May 2011 Doc ID 13902 Rev 13),发现其中ADDHLD和DATAST这两个参数的设置发生了变化:设置为0000的时候,其表示的是“Reserved”,而不是原来的的“1”
我查看了Revision history11-Feb-2009这个版本的时候这两个值就已经发生改变。
那么我想请问:
    为什么这两个参数要这样改变?把原来的最小值“1”给去掉,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

网友A:
为什么你要知道这个改变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呢?

楼主:
我本来的参数设置是没问题的,(ADDHLD=1,DATAST=4),而且也经过了产品验证。但现在ADDHLD不允许设为1了!我想不通为什么!
     也许ADDHLD在某种情况下会出现问题?至少我没遇到过。所以,想请教香主,为什么st公司要禁止ADDHLD=1呢?还有DATAST为什么也不能为1(虽然我在设置的不为1)?

楼主:
另外还有个问题想请教香主:fsmc的模式1、A只能用于SRAM,2、B、C、复用模式只能用于Nor Flash,模式D则都可以?这是我看完最新的reference manual后得出的,不知道对否?还是reference manual只是就每种模式给出一个例子作为参考,模式是通用的?
    因为原本我使用的是100pins的,没得选择,只能用复用模式。
    但我现在要用144pins的,外接SRAM、Nor Flash,对这个模式选择有点头疼。香主能否给些建议。(我原本的思路是用fsmc各个模式的时序图和存储器的时序图作比较,并比较地址建立时间、保持时间、数据建立时间、保持时间。)

楼主:
我本来的参数设置是没问题的,(ADDHLD=1,DATAST=4),而且也经过了产品验证。但现在ADDHLD不允许设为1了!我想不通为什么!
回复 网友A:
也许ADDHLD在某种情况下会出现问题?至少我没遇到过。所以,想请教香主,为什么st公司要禁止ADDHLD=1呢?还有DATAST为什么也不能为1(虽然我在设置的不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