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拍砖~~~~~~

楼主(2011-09-21):
老板要求做一个中心频率200K,可调,步进0.1k的方波,试过STC12C2052AD,C51,为了控制成本不能使用DDS,我用STM32(产品上自带的)做,步进只有1k,很头痛,大家有没什么好的建议啊?欢迎拍砖

楼主:
新手,一不小心结贴了,这下完了

网友A:
看手册,计算一下就知道是否可能了

楼主:
200K不行,我还想问下有没其他元器件一起使用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B:
STC12C2052 不可以吗?

网友C:
步进值1K说明程序有误,对于精细步进值不能使用定时器实现,需要使用指令执行来延时,最小步进值为相关程序的执行周期,用51都可以做到10uS量级。

网友C:
200K频率100Hz步进需要uS级的延时,用STM32是可以的,51很勉强了,即使是单周期的内核也需要高时钟频率。

网友D:
8位机中,用AVR比较合适~~~

网友D:
但只能做到1K

网友D:
想做到 0.1K,  STM32不外扩硬件办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