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1500瓦的电压力锅电源开关是用

楼主(2011-09-21):
可控硅好?还是继电器好?或者有其他的选择。做一个功能很简单的定时打开,45分钟后自动关断,每天就工作45分钟的。

网友A:
看开关频率

网友B:
用继电器就行了

楼主:
继电器的体积大了。

网友C:
用继电器是体积最小的
用可控硅你还要加一个比继电器大的散热器

网友D:
这个应用还是基于可控硅为好,其体积、可靠性均强于继电器。

网友E:
可控硅好

网友F:
可控硅的稳定性。。。。

网友:
可控硅的稳定

网友G(2011-10-27):
继电器,我家的就是继电器,刚刚使用的时候还真不习惯,听到滴滴响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