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protel99se操作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1-09-21):
我把一PCB文件,按TOOLS---MAKE LIBRARY,生成了元件库,然后点了保存,再打开另一个新的设计想用刚才这个元件库,不知道怎么导入,点添加元件库我找不到那个,顺边问下,怎么给保存的元件库从新命名.不是给元件命名,是库.还有怎么查看我的设计的保存路径,我在99SE文件夹下找不到呢,我一般只用默认,到底存哪了
先谢谢了,我新人:P

网友A:
楼主:
1。 要用元件库,右键项目名,选择Add Existing to Project,找到并添加就可以了。
2。 路径就在窗口最上面的标题栏,把鼠标移动到文件上面也会自动显示。
3。 重新命名可以另存为,或者右键->Local History->Storage Manager,找到文件,右键->Rename。

楼主:
2# Jigong 请问下在哪"右键项目名,选择Add Existing to Project"
第一个问题我怎么没有找到啊年说的哪个啊,项目名指哪,是我要用的元件库还是在我新设计里的,大侠可以用个图片不???谢谢了啊.还有我也没找到你说的第3个问题,怎么没找到你说的那个啊,另存为那路径怎么不可以改啊,比方说要存桌面怎么弄......怎么还是没能加进去元件库.到底怎么弄:(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了啊.........:(没元件库我导入不了网络表,自己又不会画元件,

网友B:
我一般直接导出 LIB 文件.
然后直接添加 LIB 就可以了.
省得工程之间添加的混乱.
工具嘛, 使用方法是怎么简单就怎么用.

楼主:
5# airwill "我一般直接导出 LIB 文件"到底怎么导出,方法简单更好,你教教我啊,还有怎么导如入

网友A:
我用的时Summer 09,旧版也差不多吧。

楼主:
7# Jigong Summer 09不是夏天的意思吗?我没听国呢,我用的是PROTEL99SE,和你哪个不一样呢,怎么办嘛,大哥帮帮我:)

网友A:
再试试在99SE里面直接拖放,即拖那个库文件放到你的项目下。

网友C:
你导出的库应该在你的软件documents里面可以找到,然后再导出。。再在“添加和删除”里面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具体可以去看教程,都是基本操作

网友D:
你导出的库应该在你的软件documents里面可以找到,然后再导出。。再在“添加和删除”里面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具体可以去看教程,都是基本操作
引用 网友C:

顶10楼,导出的库在DOCUMENTS内文件名是你的PCB同名,后缀.lib

网友E:
在你的工程中,把.LIB的文件导出,同时可以修改成你想要的名字,***.lib    然后在你新的工程中用到元件库的时候,把你自己命名的元件库导入就可以用了

网友F:
同志用DXP9,比99SE方便好用

网友G:
还是找个教程看看吧

楼主:
关键是怎么导入导入啊...........帮帮忙!!!

网友H:
如图2  先选中libraries 然后点击下面的ADD加载  就会弹出图1的对话框  再选择封装库所在的路径 然后点击ADD +OK就可以了

楼主:
19# zhangjia1227 我知道怎么添加啊,怎么把我在其他PCB中生成的元件库加进去啊,我找不到生成的元件库 啊,大侠帮帮忙啊,生成的元件库在哪啊,大侠再弄个图:$

网友H:
呵呵    只要DDB文件里面有封装库就行了  就是加载你手动生成本身的DDB文件  还有不懂得 加我QQ575989997问吧

楼主:
我的问题被以遗忘了

网友I:
打开那个东西,看上标题栏,会有路径的,然后在像添加元件库那样添加进去就可以了,相当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