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中串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1-09-21):
在电路设计中,经常看到在信号线中串连个小电阻,作用是什么?什么情况下应该串接电阻?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哪一种,有一种用法是隔离,电阻一端的电压异常,比如变成低,电阻另一端不至于被强拉,RS485里有这么用的。

网友:
是终端电阻 吧,匹配阻抗防止波形反射的

网友B:
一般都是匹配,限流

网友C:
匹配
看到晶振输出上接个小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