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块装在开关电源的外壳里,可以抗干扰?

楼主(2011-09-21):
(无正文)

网友A:
连接得当(如地线)的话,放辐射干扰是有效的。但电源和接口的传导干扰问题需另行考虑。

网友B:
多数是一种挑战而不是机会。

基本是一种弊远大于利的方式。

开关电源本身的高频辐射干扰就是一个问题,传导干扰也是一个问题,开关电源一般是一个发热源,这也是一种麻烦。

如果将开关电源当成一种病毒的话,你目前的做法相对于将人和病毒捏合在一起放在一个隔离罩里,虽然可以防止其它病毒对人体进行串扰,但。。。。。。

网友C:
谨慎安排布线和屏蔽. 应该能够做到弊大于利.
我个人还是鼓励楼主去尝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三楼前辈,我是说把单片机的线路板放在这个外壳内,这个外壳内没有开关电源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回复三楼前辈,我是说把单片机的线路板放在这个外壳内,这个外壳内没有开关电源
引用 楼主:

:L ,那完全可以,而且是非常好。。。

网友D:
从上面看下来,就知道老叶误解的LZ的意思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