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控制 热水器发热管

楼主(2011-09-21):
如果是三相电  如图所示   每组发热丝的功率有3KW   接在W1 W2 W3可控硅的会不会烧毁 用的是ST的可控硅41A的

网友A:
ST生产的晶闸管有BTA40、BTA41、BTB41,未见41A,且是双向晶闸管,不知道楼主指的是哪种。

通常SCR是指普通(单向)晶闸管。在这样的功率条件下,不能使用普通晶闸管。否则将在电网中产生很强的直流成份。

楼主:
是BTA41  请问这个不是41A的 是不是40A的  如果是BTA41  这个电路行得通吗

楼主:
是双向的晶闸管

网友A:
把晶闸管型号完整写出来,很困难吗?
双向晶闸管也没有这么用的。

楼主:
可控硅-BTA41A(ST正品)  公司资料是这样写的   是没这样用的 因为客户那边的发热丝结构的问题  断开电路板的电源后  还是有16W左右的功率存在  改不了他自己的结构  就拿我们电子厂开刀了

网友B:
楼主做即热式热水器?

网友A:
6楼:
你这样接,也不能解决“断开电路板的电源后  还是有16W左右的功率存在”的问题。
单纯晶闸管的关态漏电流,不可能造成这么大的功耗。估计你没有把全部电路画出来,晶闸管两端可能并联了RC串联电路。根据你把双向晶闸管画成普通晶闸管的经历,很可能是如此。

网友C(2011-11-06):
ST的 BTA41-600BRG 是40A的 双向可控硅!楼主的电路应该不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