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SD卡开发难度

楼主(2011-09-21):
各位大侠,
  小弟准备做一个数据存储,有两种方案,一种是通过USB方案,另一种通过FPGA写数据进SD卡。不知道两种开发难度如何?
  跪求解答。小弟乃一数字菜鸟。。。。。

网友A:
数字菜鸟就不要用FPGA了。。。
仅供参考

楼主:
正在学习FPGA,买的开发板上有SD卡接口,所以问下各位有经验大侠的开发难度。

楼主:
开发一个快速高精度数据采样卡,要带存储功能,数字部分用FPGA。

网友B:
如果有一点做过些小项目的经验就不难,没有经验的就很难.

网友C:
呵呵.模拟不菜吧....

sd写速度10M/S?
usb比这个快.但是麻烦

网友D:
数字菜鸟就不要用FPGA了。。。
仅供参考
引用 网友A:

编码心中无硬件,做尽千般也枉然

太经典了!

楼主:
模拟还一般,数字目前写过C,单片机。
正在学FPGA。

网友E:
sd卡的难度我觉得是因为 他有文件分配表的关系

也不是难 而是烦

网友F:
1.对SPI了解
2.对SD协议充分了解,包括MMC/SD和SD2.0的协议,两者有许多共同点,只有些微差别,注意就行
3.对SD卡的系统FAT或者FAT32的储存方式以及结构有了解
4.对要储存的数据有了解,比如说你要储存的是MP3或者图片什么的,你可能需要知道他们的编码方式,这个不是很难
5.有小项目经验,否者模块,N多状态机会把自己搞晕

楼主:
多谢楼上。
  这个系统中要用到数据存储,比较头疼,整构思各种方案。

楼主:
只要求存TXT就可以了。其他不需要。

网友G:
不如弄个带SD卡接口的CPU

网友H(2011-12-04):
如果你不熟,推荐用FLASH吧,SD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