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导入Allegro电路板(后缀brd )的诸多问题

楼主(2011-09-21):
成功导入后有以下很多问题:

1。设计规则没有导入。AD的PCB文件(.PcbDoc)包含设计规则,猜测Allegro文件(.brd)也应该包含设计规则。

2。从导入后的PCB文件生成封装库,库里面的元件乱糟糟,不但包含元件的基本元素如Pad和Outline,还有很多不必要的东西,甚至还有布线和via。如果要用,需要一个一个整理。

3。我试着从根源上去除上面所说的多余的东西,即在导入时把对应的AD层改为No Layer,没有成功。

期待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楼主:
高手都深藏不露啊,互换英雄的出现!:D

网友A:
导入导出必然存在问题,不可能100%兼容的,所以没法告诉你怎么做就达到你要的要求啊,每一次我导入导出都需要重新修改、修正。这只能怪Altium Designer公司怎么不把导入工具做的100%的兼容。

网友A:
不同版本都会出现格式不兼容。

网友B:
ad导入allegro的的确有很多问题。特别是PCB库,转的乱七八糟,都得自己再修改了用。

楼主:
不同版本都会出现格式不兼容。
引用 网友A:

遇到了这个问题。我导入的时候AD显示格式不认识,我把AD更新到最新也不行。后来把brd另存为16.2版本,再导入,才成功。

网友C(2012-03-04):
版本不兼容啊,不要看后缀名相同啊

网友B:
AD导入Allegro,导出来的基本上没有不出问题的,但封装的基本尺寸什么的都还对。自己小心,改改用。

网友D:
给你省了50%的工作量,还嫌不够?
导入导出没有完美的,能够转换就偷笑了,慢慢改吧。

网友E(2014-11-14):
AltiumDesigner14应该可以导入brd文件

可以参考一下:http://bbs.**/BLOG_ARTICLE_302566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