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86 BIOS问题

楼主(2011-09-21):
现在打算做一块ATOM工控板,参考Intel的设计,加PCI扩展
问题是:BIOS是用公板的就行了吗?是否需要修改?

楼主:
自己顶一个,顺便问问有没有多年经验的高手?深圳

网友A:
完全参考 Intel 的公板设计. 那 BIOS 不做修改应该也能用.
相信公板的 BIOS 对象 PCI 扩展方面的变化, 能够有适应能力.

网友B:
一般来说都可以开机的。只是针对你的PCI槽,要确认硬件的资源配置要和BIOS的资源配置相匹配。即ADSEL信号和INT A B C D硬件上要和BIOS里相对应。

楼主:
多谢3楼4楼两位

楼主:
对了,一般公板的BIOS会有BUG吗?或者说性能怎样?

网友C:
别想美事了,做工控板,BIOS一定要修改的,你要找到大厂维护这套BIOS的人,帮你修改,由于BIOS代码浩如烟海,不是熟手根本就玩不转

网友D:
公版的有版权制约,能用,会有BUG,要批量卖还是要找人做BIOS。

网友E:
如果愿意自己研究的话,可以参考coreboot(以前叫linux bios);
http://www.coreboot.org/Welcome_to_coreboot

一些型号的主板是可以直接运行的,可以参考里的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