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在指定地址定义表格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1-09-21):
用C51如何在指定地址(CODE区)建表(附:与汇编混编的方法不考虑)
已尝试以下方法:
1。char code string[] = {0x00,0x0a} _at_ 0x1000;
2. char code string[] _at_ 0x1000;
    char code string[] = {0x00,0x0a};

网友A:
带初始的变量不能同时指定地址
要么通过汇编(其实更简单),要么通过链接口器定位,具体参考帮助文档

网友B:
例将表ubtablel定义到C:0x7000之后,在左侧工程相应.c文件上右键option先生成src文件,在src文件上看这个表格的段名是什么,如果是?CO?TT,再将段名写到target1 option的bl51 locate之code处:?CO?TT(0x7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