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LED调光控制,基於555定时器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1-09-21):
这个电路本想是由555电路,其中有电位器改变脉宽进行对led 的亮度调节,电路接好后,发现LED亮度不可调,555芯片发热严重,这是为何,请前辈们帮我分析下,是哪里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A:
检查VDD和GND有没有接反

楼主:
沒有啊,一腳是接GND,八腳,就接VCC了,謝謝您的提醒..

楼主:
請問下,我这个电路原理上有问题吗???

楼主:
剛剛用示波器看了下波形,發現輸出波形正常,沒有接led時555芯片不發熱,如此說來發熱是由於芯片輸出電流太大了嗎?

网友B:
C5的电容去掉
那个电容放那没用吧

网友B:
这个电路太浪费电了

楼主:
6# zjswuyunbo 我是怕led會閃,才加上去的,請我您有更簡單點的線性調光電路嗎?能否分享下,謝謝..

网友B:
9# fangfei036 电容去掉 先试试看吧

楼主:
謝謝,試過了,沒有效果,我發現問題所在了,是我加的LED接錯了,直接接到555輸出端了,而且我的LED是0.5W的,從新接后,測試正常,波形也正常。謝謝各位

网友C(2012-03-09):
请教一下555定时器改变脉宽的LED调光电路的原理?为什么不直接用电位器分压来调光?

网友D:
请教一下555定时器改变脉宽的LED调光电路的原理?为什么不直接用电位器分压来调光?

这就是腔调哦!
用电位器是初级民工的干活,用pwm调那才是......,哈哈
俺做老板,那个民工留下,那个......屁股朗相一脚

楼主(2012-04-13):
T叔所的有道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