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660 3倍升压,用一片能搞定吗?各位DX

楼主(2011-09-21):
(无正文)

网友A:
加一级倍压整流就是三倍压了,参考多倍压整流电路。不复杂。

楼主:
谢谢阿,有没有成功的模型电路 比较迷茫阿

楼主:
可以了 升3倍了 谢谢啊
参照了升压整流电路
就是负责比较差一点

网友B:
LZ是用这个来供电吗?
7660好像是用来产生负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