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 AD采样结果是4095,

楼主(2011-09-21):
void ADC_Hard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PC.0 (ADC Channel 12)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2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2,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u8 ADC_GetChannel(u8 channel, u16* value)
{
    switch (channel)
    {
    case 0x12:
        channel = ADC_Channel_12;
        break;
    case 0x16:
        channel = ADC_Channel_16;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break;
     default:
        channel = ADC_Channel_16;
        break;
    }
    /* ADC1 regular channel12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annel,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ADC_Delay(2);
    if(IS_ADC_GET_FLAG(ADC_FLAG_EOC))
    {
        *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return 0;
    }
        return 1;
}
u16 ad_value;
void BatteryCtl(void)
{
  float out,voltage;
  u16 out2;

       ADC_GetChannel(0x12,&ad_value);
    printf("\r\n ad_value %d",ad_value);

    ADC_GetChannel(0x16,&ad_value);
    printf("\r\n TempSensorVrefintCmd %d",ad_value);

}
源代码如上,只测一个pc0--in12测得结果老是4095,但是用表测量电压时2.2v,我把pco接地测得结果就是0.郁闷中.....

楼主:
自已顶一个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采集ADC_Channel_17都正常,程序应该没问题,难道pc0有特殊之处,但看看好像没有啊,郁闷。。。。。。。。。

网友A:
或许芯片有问题?

网友B:
或许该用示波器看下PC0

网友C:
看看这个管教是不是被复用了

网友D(2017-05-04):
想问一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AD采集数据除了接GND之外其余的都是4095,我用万用表测量该引脚电压值并不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