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32 辐射问题

楼主(2011-09-21):
请教:
  我目前遇到空间辐射问题,且是在晶振的10倍频超标4dB,晶振为14。7456MHz,烦请各位大师指点小弟。

网友A:
信息不全,测试的状态什么样的,那个方向,是从那个外接口出来的,等等。最好给出测试的布置图,然后PCB能给个全景,才好分析

楼主:
水平,147。46MHz,

网友B:
直接处理晶振,是无源晶振吗?

网友A:
能否将外接得排线一根根的拆下,找到是从那个线上出来的,确认一下光板能否出这个点,如果就这一个点超标,还是比较好解决的

网友C:
先检查晶振地下与端口连接的线,还有,这个频率应该是9或11倍频

网友D:
检查SGND和电源地,MCU的电源有没有一些去耦电容,
看layout,地的不完整可能性很大,

网友E:
把晶振外壳接地看看

网友F(2017-03-17):
晶振信号 串电阻,衰减一下,单片机供电部分加100M/600R以上磁珠。

网友G(2018-11-12):
不错  主要电源问题  接地

网友H:
晶振频率的倍频,处理晶振电路流量就可以了

网友I:
楼主,请问最后问题解决了吗?这里聊下个人的看法:
1.空间辐射大多是通过长导线或长连接线辐射出去的,一般PCB板载导线很难辐射出去,除非频率很高或者回流环路很大;
2.从频段看,你已经定位到是晶振的倍频的辐射,可以查看下晶振附近是否有靠的很近的导线,或者晶振电源的去耦是否合理;
3.更直接的方式,把端子导线一根根拔掉,看拔到哪根干扰消失;4.补充一点:是2层板吗?最好有4层,确保有一层完整地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