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里这个电阻干吗的?

楼主(2011-09-21):
下面的R4,10欧姆的电阻好像去掉也无所谓阿?

网友A:
看周围其它电路还有没有相关的,有可能是电流采样电阻

网友B:
应该是颗保险电阻!

网友C:
这个RC降压电路不对。

电容没有并接电阻,VAC也没有整流。

网友D:
楼主还是多贴一些图吧!

网友E:
单从楼主的图看,R4没有实际意义,但同时楼主图也是错误的。

网友F:
串那么多电阻目的何在?

网友G:
多串几个电阻是为了怕单个电阻击穿,提高可靠性用的

楼主:
恩,的确少画了整流二极管。
3个电阻是5W6K的,通过稳压管可以稳压的。
R2R3都是零欧,可是R1是10欧姆0。75瓦的。烧坏过多次了。  。。
所以想找到理由

网友H:
为什么没有放电电阻??不需要??

网友:
有没有仿真啊?

网友I:
建议楼主自己可以复习下三相电知识,让自己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