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怎么知道MODEM有没有载波信号?

楼主(2011-09-21):
用什么at命令查询吗?

楼主:
实现了一个host的CDC,可以向用usb连接的设备收发数据,那边是一个虚拟的modem。
现在的问题是,要向那个modem发送数据,得知道目前载波信号是不是有。
CDC的协议里面,有这方面的定义吗?
我用数据通道的endpoint传输数据,能用控制通道的endpoint做载波的查询吗?
香主?

楼主:
再次研究的结果,应该是要实时知道DCD信号
香主以及各位老大,CDC协议里面有这个DCD信号检测吗?怎么读到?

楼主:
也就是usb转串口,串口要给出DCD信号,但是这个DCD状态,要从连接的设备modem那里得到,或者是不是可以说是从CDC协议里面得到?
怎么得到呢?

楼主:
是不是这个DCD信号,是modem主动发送出来的?
是通过控制endpoint发出来的?
程序通过interrupte receive能收到这个信号?
有CDC经验的朋友,不吝赐教啊

网友A:
没时间研究CDC协议,LZ研究一下来跟大家分享吧。

楼主:
没时间研究CDC协议,LZ研究一下来跟大家分享吧。
引用 网友A:

看到香主的回答,我好郁闷啊

楼主:
我在研究,还有哪位朋友研究过,就先给分享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