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9f166端口的问题

楼主(2011-09-21):
关于79F166。现在发现一个问题,P3.6口在上电的瞬间会输出一个高电平信号。根据资料显示,端口上电状态是输入口,不上拉。怎么会产生高电平信号呢?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过类似问题。说明一下,为了排除是程序问题,我特意把程序擦掉后试的。端口直接接LED灯看不到效果。通过三极管控制LED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您好!您说的G80F910C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假如是79F166的话,IO口上电复位后,应该是输入状态,且是低电平。

有几种措施,您去试试看:
1.换个IC试试看,可能是IC损坏
2.写入一个测试程序,程序中只对IO口进行处理,主程序一直NOP、清狗循环。
  刮个示波器看看
3.怀疑是有IO口复用,将P3.6的IO口复用功能关掉

网友B:
估计IC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用的是你们代理公司的芯片,上面的字符应该他们改掉了,但脚位和资料说明和79F166是完全一致的,不是芯片损坏的问题,端口也没有复用。是直接作为I/O使用的。另外我烧写了程序和空片操作都是这样。试了好几片芯片都是如此。问了代理公司,他们的解释是内部结构AD口复用的原因,需要在端口加个104电容。
也就是说应该存在这个问题,只是非常细微很不容易被发现,我也是通过三极管的信号放大才发现的,直接接LED灯也没有出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