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倍率和精度有何关系?

楼主(2011-09-21):
示波器探头的倍率可以在探头上设置,也可以在示波器上设置.
有人说,不同倍率下的精度不同,那么什么情况下精度高呢?能差多少?
先谢过.

网友A:
一般应用10X的,除非是小信号的测量,主要不是误差问题,是引入的阻抗对信号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指教.

网友B:
探头和输入的衰减率和精度无关,如2楼所言,探头和示波器本身是有阻抗的,引入电路后可能会对电路本身造成影响,但这仍然不涉及到精度。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额,俺一般用1X 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