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34063啊.........

楼主(2011-09-21):
买的贴片MC34063芯片上面的标识是
MC34063
其他的没有什么。
5V的d电源带了6个继电器,总负载在300ma左右,34063按照datasheet上500mA弄的。
电源结构是这样的:
输入12V—>MC34063转成5V给继电器等
5V—>1117转车3.3V给STM32芯片
用着用着就坏了,有7个板子不知道什么问题,今天又实验了下。
1、不停的开关电源,速度很快,十几次的样子,然后就歇菜了,测量下5V输出只要2.5V了
   3.3V和地也短路了,把STM32焊下来,量STM32电源和地居然击穿了。1117拿下来量
   也被击穿了。
2、STM32芯片没焊接,1117也没焊接,换了新的MC34063,然后不停开关,又是十几次
   然后5V输出就变为0了。
3、实在没办法,在人家的板子上扣了个ST的34063下来,芯片上MARK是
   063EC
   ST EK833
   然后不停的开关,我试了100多次也没问题.................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什么?????
坑爹的假的34063????????商家口口声声说“我们只做正品”
在南京华龙电子城买的,现在越来越觉得里面没什么真货了,还不如在淘宝上一些有诚信的厂家。
吃的不敢随便吃了,用的也得睁大眼睛仔细挑.......什么世道啊.....

我把图发出来,大家帮看下吧,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楼主:
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有没有知道的大侠解释下。
这个国产的芯片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
34063是大路货了,厂家也超多,所以造成假货也超多,建议你选择一个知名厂家,然后找它的正规代理购买芯片。

网友B:
LZ是不是买的“最便宜”的那个 ~~

网友C:
最便宜的34063可以做到一毛五,SOP8的,功能基本正常,很多手电筒在用。
话说这一毛五,封装费和运费也差不多这个数了。

网友D:
不见得就是人家34063的问题。
ST的34063没坏不代表坏的34063就是因为有问题才坏的,也可能是你的电路开关机引起了某些冲击超出了它的极限规格,而ST的34063没坏可能是它的裕量做得比别人好而已。

网友E:
34063有不少山寨货,选择时要注意。

网友F:
我想结构方案有问题。

楼主:
我想结构方案有问题。
引用 网友F:

结构方案??
能详细解释下吗?

楼主:
我重新编辑了下,把原理图附上了,希望大家能帮看下,谢谢了!

网友:
便宜没好货,坑爹:@

网友G:
知道为啥中国把头等品出口,次等品内销吗?因为别人给得起钱,还有监管比较严,中国就是图便宜,监管也不严,并且还要被吃回扣……

网友H:
你吧C7、C4换成22uF再试试?

楼主:
你吧C7、C4换成22uF再试试?
引用 网友H:

C4是3.3V的稳压输出的,中间有1117了,跟34063没关系啊!
C7是控制电源纹波的......

网友H:
一通电电容就会立刻充满?1117不也有毙掉的?当然也可能是其他原因,试试就算烧掉几片BOSS会扣你米?
另外很多廉价的34063商家会告诉你只能过500毫安,你用的取样电阻0.33欧是过1.5A的,此时当然容易出意外。

网友I:
这年头,流行坑爹爹~

网友J:
我们公司买的34063是一块钱一片的,每次买一盘

网友J:
你这1117也是假的

网友K:
我公司买的34063  3毛多钱,照样没问题啊!电流也足够大

网友L:
参数没设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