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绝对最大电气参数的现实意义

楼主(2011-09-21):
电源和地的电流以及IO的电流分别是什么意思,怎么这么大?什么情况下会达到这个极限值,正常的功耗怎么看呢

网友A:
绝对最大电气参数

网友B:
VDD电流是指通过VDD传播的电流最大值。
VSS电流、IO电流也是如此

楼主:
那怎么看着个单片机的功耗呢,不是从电流的来看的么,这个PIC的手册没看到呀,像STM32 的就有在某中工作状态下的电流值,(如频率、是否使能外设、是否使能外部时钟等),这个PIC18书册上注明了Power-Down Current; RC Run Supply Current;RC Idle Supply Current;Primary Run Supply Current;Primary Idle Supply Current;secondary Oscillator Supply Current,这里面是不是应该看Primary Run Supply Current吧,在16MHZ外部晶振,3V的工作电压,-40°C to +125°C,电流的最大消耗是10mA-(IDD),那么上面那几百毫安的数据怎么解释呢,

楼主:
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回有这样的电流,呵呵,不懂所以才来请教的

网友B:
基本的电路知识没学好吗?;P

俺在3楼已经说得很清楚很清楚。:D
这个MAXIMUM就是IC容许通过该部分的最大电流,如果超过这个电流,芯片可能损害。
例如第四条Maximum current into VDD电流为85mA,但单个IO输出电流最大可以达到20mA,如果不计算MCU内核消耗电流,假设VDD电流全部给了IO,则最多只能在20mA输出电流时开启4个IO口,所以,这也在是我们一般要在IO口上串限流电阻的原因,尽量把IO输出电流控制大远小于20mA.

因为一般设计芯片时,其芯片内核外层有一个大面积接地层,所以VSS通流比VDD要多很多,所以VSS在这里是300mA。

网友B:
解释到这一步,如果还不懂,俺就只能投降了。

网友A:
你要看Power Down Current,Ipd.
和Supply current, Idd.
(注意其测试条件)

楼主:
谢谢辛苦的斑竹,六楼的介绍很清楚,貌似同时也明白了很多东西,吼吼:$
其实就是有些基础的应用常识概念不懂,有些数据就只是表面的理解,不知其从何而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