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RS232,422,485三种方式复用

楼主(2011-09-21):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
现在需要做一个UART, RS232,422,485三种方式复用,做到无跳线,串口选择方式用GPIO来控制,我现在想问的是,用422,485方式时,120R匹配电阻怎么接?除了用继电器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继电器太大了。

网友A:
用信号切换芯片74157就行

网友A:
串口不够用时通常它来选择通讯对象。

网友B:
可以用低导通内阻的模拟开关来切换。

楼主:
谢谢大家!模拟开关能不能帮忙推荐几个比较好的,我有6路串口,三种方式的话应该需要12路德模拟开关。

楼主:
麻烦能不能帮我推荐几款模拟开关呢,12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