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器件的各自特点??

楼主(2011-09-21):
光敏电阻,光敏二极管,以及光敏三极管有什么区别呢,各自的特点是什么?在应用方面都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可以查一些资料,看电子行业的书籍亦可;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
价格和噪声上应该有很大差别

最好找找书和厂家的资料看看

网友C:
光敏电阻,光改变电阻,成本低,灵敏度高,速度慢(尤其是暗光场合),适合简单的应用;
光敏二极管,光生成电压,灵敏度低,线性好,速度快,适合测试、高速的场合;
光敏三极管,光生成电流,灵敏度比较高,速度中等,常规用途。

光敏电阻,如果加个电压,其电流也随光的强弱变化;
光敏二极管,如果加个反压,其电流也随光的强弱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