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喊 老T叔 老T叔 老T叔

楼主(2011-09-21):
老T叔神通广大,本人想求一些变压器绕线的方法,比如中心抽头、并绕、三明治绕... ...  为什么要这样绕,有什么优缺点? 跪求!!谢谢!

网友A:
这个简单,不必老tyw兄出马。

变压器绕组中心抽头,是为了得到幅度相等相位相反的两个信号。若抽头不在中心则两信号幅度不等(但成比例)相位仍相反。
双线并绕,是因为绕组中心抽头总有半个绕组先绕半个绕组后绕,那么两半绕线长度不同,电阻也不同,两半之间还有漏感。若双线并绕,则两半长度相等,且耦合非常紧,几乎没有漏感。但需要注意:双线并绕两半之间的分布电容非常大,这在某些情况下是不能容许的。
三明治绕法主要是为了减少绕组间漏感。一般地说,两绕组分组交叠,分得组数越多则漏感越小。为减小漏感甚至有分五组或更多组叠绕的。前面说过,并绕的漏感非常小,但双线并绕除了分布电容问题外,还有两线之间绝缘能够承受多大电压(一般称耐压)问题。三明治绕法漏感稍大,但绕组间分布电容比双线并绕小得多,而且两绕组之间能够承受比较大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