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看这个电路什么地方有问题

楼主(2011-09-21):
这是个光耦隔离输出的电路   光耦的34脚为什么不到通呢    发光管不亮

网友A:
因为光耦输入端已经烧了

网友B:
输入端串电阻限制电流,输出端接上拉电阻

网友C:
不要隔离,整个光藕干嘛?
钱多的话捐灾区去。

网友D:
烧了,串个电阻!

网友E:
其实LZ也发现这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F:
检查连线是否正确,器件是否正常,另外,隔离是不能这么用的,光耦两侧不能有任何电气连接,否则就不能叫隔离了。

网友G:
不加限流电阻,直接5V接在输入端,发光管hold不住呀,两边共地了还要光耦干嘛,三极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