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07vc的主频

楼主(2011-09-21):
stm32f107的HSE是25M,系统时钟怎么能达到72M呢。
如果达不到的话,是不是算是互联系列的一个缺陷呢?

网友A:
去复习 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 USB还要48M呢

网友A:
另加小数分频

网友B:
/* Configure PLLs ------------------------------------------------------*/
    /* PLL2 configuration: PLL2CLK = (HSE / 5) * 8 = 40 MHz */
    /* PREDIV1 configuration: PREDIV1CLK = PLL2 / 5 = 8 MHz */

这样就出来8Mz了,再怎么配置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