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系列uc/os能在STM32F4用吗

楼主(2011-09-21):
M3和m4核有什么区别,原来在们M3上的uc/os用不用重新移植?

网友A:
uc/os话说在51单片机上都能用来着。

网友B:
应该可以的

网友C:
M3和m4核有什么区别,原来在们M3上的uc/os用不用重新移植?
引用 楼主:

M4向下兼容M3,所以M3上的uc/os不用重新移植。看到过这样的实际例子,一点也修改,在M4上面可以正常跑。

网友D:
M3 和 M4 最大的区别在支持的指令上. 如 4 楼, 又是兼容的. 相信不需要做重新移植.
但由于硬件上有点出入, 针对实际例子, 要留意一下.

楼主:
呵呵
没有开发板,有开发板,可以先试试

现在产品想升级,现在发现RAM不够,在M3上速度做了优化,要不然也不够用。还想用以太网接口。本想用F2替代,一直没有做。我们产品也不在乎那几十块钱,如果可以用,直接用F4,以免以后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