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弱信号检测中的隔直电容?

楼主(2011-09-21):
弱信号检测中的隔直电容,一开始我们用的是普通的0.47uF贴片电容,能检测到不错的信号。

后来有一天检测不到信号了,我们用了相对较大的测试信号能够检测到信号,所以没有怀疑是信号通路的问题。最后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调试,在实在找不到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换了个新的隔直电容,竟然就解决了问题,检测到信号了。

说明这个电容并没有完全坏掉,能检测到大信号就是证明,应该只是噪声性能变差,淹没了弱信号。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隔直电容的好坏对检测的信号有较大影响。

我想问的是一般信号通路中的隔直电容选择有什么指标依据,用什么样电容好些??

网友A:
这应该是电容容量变小了导致的问题吧,不存什么噪声性能的问题,你用的应该是x7r或者y5v的电容吧,时间长了容量会减小,需要重新加热激活容量才会恢复。

楼主:
这应该是电容容量变小了导致的问题吧,不存什么噪声性能的问题,你用的应该是x7r或者y5v的电容吧,时间长了容量会减小,需要重新加热激活容量才会恢复。 ...
引用 网友A:

加热激活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是否可以详细解释下,呵呵

如果是电解电容还可以理解,贴片电容也要这样吗?

网友A:
对于二类陶瓷电容来说,容量会随着时间减小,测量时需要在最高额定温度下贮存一小时,然后恢复到常温24小时后再测量,容量才是准确的。

网友B:
是容量衰竭的原因,要正确选择电容的材料。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的回答:)

网友C:
x7r或者y5v的介质吸附很严重,根本不适合传递小信号,c0g虽然好,但是容量做不大。如果一定要.47这个容量,用MK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