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合AEC-Q200标准的表面贴装PolySwitch器件

楼主(2011-09-21):
泰科电子(Tyco Electronics)宣布其PolySwitch系列中nanoASMD、microASMD、miniASMD、ASMD和AHS表面贴装产品(SMD)已经通过认证,可以帮助汽车制造商达到行业安全和可靠性标准,同时降低了系统成本和提高了电子设计的效率和可靠性。

网友A:
这些汽车等级PolySwitch器件已经通过汽车行业AEC-Q200标准对电子元器件所规定的指标进行的测试。

网友B:
该器件系列以1206的小型封装提供从0.05A到3.0A的额定电流和从16VDC到60VDC的额定电压。它们可为电子控制单元(ECU)、I/O端口和线迹走线、远程信息处理和信息娱乐系统以及马达和马达控制电路提供过流和过温保护。

网友C:
大部分器件工作温度都被控制在-40°C 到+85°C,但对于更高的温度和引擎盖下的应用,PolySwitch AHS器件系列的额定工作温度可高达125°C。

网友D:
汽车等级的PolySwitch器件系列能够通过17次电气和环境压力测试,而这些测试要求在每次压力之前和之后进行电气性能验证。

网友E:
电气验证测试旨在确保各零部件在三种温度时(-40°C, 25°C 和最高温度) 满足对阻抗、动作时间(TtT)和保持电流的性能规范。

网友F:
“汽车中越来越多的电子功能增加了每单位面积上电子元件的数量,从而导致了更紧凑的电路板设计。在这些应用中使用的电路保护器件必须不仅要小型化,还必须要提供强大而可靠的性能。”泰科电路保护器件全球战略营销经理Guillemette Paour说

网友G:
这些PolySwitch器件满足了严格的安全和可靠性标准,同时采用了小巧的SMD解决方案。另外,它们的可复位功能和采用单一器件就能提供过流和过温保护的能力,可帮助设计师们优化电路板空间

网友H:
符合AEC-Q200要求的汽车等级SMD电路保护器件的特点,体现在经过严格测试之后所证明的特定附加价值,并且这些器件已被分配了特定的汽车零件编号以反映它们的资质。

网友I:
获得汽车安规认证的全系列PolySwitch SMD器件包括在各种不同电压范围内的30多款产品。它们无铅和无卤素,符合RoHS标准,并且与大批量SMD组装工艺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