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悲催的往事:学PSOC

楼主(2011-09-21):
因为对PSOC一窍不通,只是有一点FPGA和51的知识 ,现在想学习PSOC 不愿意多走弯路,所以想听听大家学PSOC的故事,都干过哪些啥事,走过哪些弯路啊,看些什么资料等等,只要能想起来的,随便聊聊都好

网友A:
脚踏实地

网友B:
楼主想做什么产品?

网友C:
有这么可怜吗?呵呵

楼主:
呵呵,不是可怜,只是想自嘲一下,学51,fpga的过程也很艰难,第一次接触jtag口时候,花了好多心思去专研接口原理,现在想来,跟本没有必要,照着模板拉拉线,能用就行了,这就是弯路。根据以往的经验,有人给你讲讲基本学习思路,或者介绍一本好书,学期来要快的多。
比如说数字原理与实践,这本书解决了我学fpga的大部分疑问,所以我想学psoc也一样,可能你觉的好一点资料可以为别人节省几个月时间,何乐不为能

网友D:
我也是  现在正在痛苦中.....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忘高手指点....

网友E:
我个人的经验,学习编程的话,creator就是最好的老师,建个工程,拖几个器件出来,点出datasheet看看,如果看英文不爽,有很多器件的datasheet已经翻译成中文了,从CYPRESS网上载就可以。或者把样例释放出来,那里的注释是很全的。
还可以在CYPRESS网上下载视频教程,不用管他英文说什么,只看他一步一步如何操作就行。
学习硬件,最好自己做个什么东西,或者照着开发板做一块板子,搞两个样片焊上去调一调。新出的那本中文书,<可编程片上系统PSOC设计指南>,我看过了,作为入门教材,还是不错的。

楼主:
cypress 网站确实是非常好的老师,这里的资料讲解的详细而且全面,不足之处是第一次接触的人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需要一些实践性很强的资料补充一下,<可编程片上系统PSOC设计指南>这本书,我还在找,希望是属于需求的那种。

网友E:
回复 楼主:
置顶第二个帖子就是下载这本书吧。
之前我看书看资料,很久也感觉入不了门,但后来一做东西,理解的就快多了

网友F:
一直不懂PSOC是何物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F:

PSoC就是一个系统,呵呵,既有MCU,又有数字器件和模拟器件,还有时钟,关键是这些还都是可编程的,呵呵

楼主(2011-10-30):
psoc 1,3,5 都有些什么明显的区别呢, 既然有了designer 为什么又来了一个creater ?
我手上有一块psoc1的板子, 但是发现cypres的资料大多是讲3和5的,似乎1就是一个废物,
怎么让它发挥作用呢,至少可以作为入门工具也可以.
现在买了一个prog1,在路上呢,  相比prog3而言,似乎逊色很多. 希望还可以多发光发热..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内核不同,有一个帖子里面有关于这三种PSoC得比较,你可以参考一下(PSoC3研讨会归来几点想法和大家分享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40563
既然他们是不一样的那开发环境不同,也就没什么奇怪了,呵呵
你提到的资料大多是将3和5的,可能你刚好看到的多是3和5的,要是按照总量来讲,psoc1的资料绝对比那两种加起来还要多。只是psoc3/5是新产品,那么新的资料会比较多也就不稀奇了。
psoc1也是分不同等级的,工具种类也很多,当然也有入门级的工具,呵呵
miniprog1确实没有miniprog3功能多,这也说明psoc一直在进步,呵呵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那是什么?

网友G:
都刚开始

网友H:
PSoC是cypress的微控制器系列,内行就说是单片机,但它和普通mcu的架构是不同的,主要区别:
1,M8C核(普通mcu是8051);
2,里面集成可编程逻辑器件,能实现AD,DA,PGA,LP等;
3,开发软件集成度高,编写容易,新手学习时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