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wm程序错在哪

楼主(2011-09-21):
我用9b92芯片,想用pwm模块1来产生方波以此来控制连在PF2和PF3的led灯。但是为什么灯根本就不亮?数据手册讲的PF2和PF3正好可以当做pwm2和pwm3的输出的。大家给看看我的程序哪里有问题,还有想问一下向下计数和先向上再向下计数对波形的周期影响如何?程序如下:
#include"inc/hw_types.h"
#include"inc/hw_memmap.h"
#include"driverlib/sysctl.h"
#include"driverlib/gpio.h"
#include"driverlib/pwm.h"
#include "driverlib/rom.h"
#define SysCtlPeriphEn    SysCtlPeripheralEnable
#define GPIOPinTypeOut    GPIOPinTypeGPIOOutput
#define GPIOPinTypeIn     GPIOPinTypeGPIOInput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16MHZ);

    SysCtlPWMClockSet(SYSCTL_PWMDIV_1);
    SysCtlPeriphEn(SYSCTL_PERIPH_GPIOF);
    SysCtlPeriphEn(SYSCTL_PERIPH_PWM);
    GPIOPinTypePWM(GPIO_PORTF_BASE,GPIO_PIN_2|GPIO_PIN_3);
PWMGenConfigure(PWM_BASE,PWM_GEN_1,PWM_GEN_MODE_DOWN|PWM_GEN_MODE_NO_SYNC);
    PWMGenPeriodSet(PWM_BASE,PWM_GEN_1,60000);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PWM_OUT_2,20000);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PWM_OUT_3,400000);
    PWMOutputState(PWM_BASE,PWM_OUT_2_BIT|PWM_OUT_3_BIT,true);
    PWMGenEnable(PWM_BASE,PWM_GEN_1);

    while(1)
    {

    }
}

求助,我实在是找不出错误在哪!!

楼主:
我知道错在哪了。原来是没加    GPIOPinConfigure(GPIO_PF2_PWM2);
     GPIOPinConfigure(GPIO_PF3_PWM3);
这两句。可是我想问一下,这样pwm的周期最大只能达到65536(16位计数器)/64(分频系数)=1024个时钟周期,如果时钟周期是16m那就是16MS,这也太小啊,用来控制电机的话不够用啊,有办法加大pwm的周期吗?

网友A:
留名正在学习这个PWM

网友B: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好,我在多个帖子了谈过GPIOPinConfigure()函数的问题;

如果要讲IO口配置成备用功能,由于其复用功能不只一个,就需要用到GPIOPinConfigure()函数,由于有些功能是io口的默认功能,比如PA0、PA1默认是uart0功能,如果将PA0和PA1设置为uart0,就可以不用该函数,如果将PA0和PA1配置为其他外设功能,就需要使用该函数;但为了程序好移值且一致性好,建议都讲该函数加上。

GPIOPinConfigure()是设定io口的复用功能,tempest由于有多个复用功能,所以比较加这个函数;
GPIOPinTypeUART,这个函数只是起到了将IO口切换到复用功能的作用,具体是哪个复用功能,由GPIOPinConfigure决定;
这里的复用功能指的是数字部分,如果是模拟的,比如ADC,则不需要加GPIOPinConfigure,因为模拟部分功能没有复用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60436&highlight=

网友B:
回复 楼主:

PWM的时钟可以分频。

    //
    // Set the PWM clock to the system clock.
    //
    SysCtlPWMClockSet(SYSCTL_PWMDIV_1);

//*****************************************************************************
//
// The following are values that can be passed to the SysCtlPWMClockSet() API
// as the ulConfig parameter, and can be returned by the SysCtlPWMClockGet()
// API.
//
//*****************************************************************************
#define SYSCTL_PWMDIV_1         0x00000000  // PWM clock is processor clock /1
#define SYSCTL_PWMDIV_2         0x00100000  // PWM clock is processor clock /2
#define SYSCTL_PWMDIV_4         0x00120000  // PWM clock is processor clock /4
#define SYSCTL_PWMDIV_8         0x00140000  // PWM clock is processor clock /8
#define SYSCTL_PWMDIV_16        0x00160000  // PWM clock is processor clock /16
#define SYSCTL_PWMDIV_32        0x00180000  // PWM clock is processor clock /32
#define SYSCTL_PWMDIV_64        0x001A0000  // PWM clock is processor clock /64

网友C: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最大分频后是多少就是多少

楼主:
是可以分频我知道,可是最多分64,这样向我说的那种情况下PWM周期最大还是16ms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pwm的周期最大只能达到65536(16位计数器)/64(分频系数)=1024个时钟周期,如果时钟周期是16m那就是16MS。

您这个是怎么算的?

16M时,1/16M*65536*64=0.262S,不明白16ms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好像我算错了,应该是65536*64=4194304个周期?不知道这样算对不?  那16m时钟时就是0.25秒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么算就对了。

网友D(2014-01-26):
引用 网友B:
3# xifengsong

问题解决了就好,我在多个帖子了谈过GPIOPinConfigure()函数的问题;

我想说的也是这个问题的,楼上分析的非常好的

网友D:
GPIO口涉及到一口复用的情况,请多注意相关寄存器的配置的,配置不好的话,就用不了该IO口的第二功能、第三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