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急询】megawin MA803AE2或MPC82E54波特率怎么设?

楼主(2011-09-21):
我用的是 MA803AE2,和MPC82E54基本一样。晶振为24M。现在串口接收想设置250K的波特率,用于dmx接收,做如下设置,怎么一直不能接收串口信号啊~

    TMOD = 0x21;//定时器工作在方式2
    SCON = 0xD0;//串口工作在模式3
    AUXR |=0x40;//选择SYSCLK作为时钟源
    TH1 = 0xFD; //BAUDRATE=250000
    TL1 = 0xFD;
    PCON &= 0x7f;//不加倍
IP |= 0x10;
IPH |= 0x10;
TR1 =1; //定时器1开
ET1 = 1;
  ES = 1; //串口中断使能
EA = 1; //全局中断使能

楼主:
1# cnlm001 冒人看么,困扰我几天了已经。紧急求助!

楼主:
难道这个都没试过~

网友A:
不懂,帮懂了,希望楼主快点解决

网友B:
SCON  = 0x40;  //uart work on 8bit async mode
SM2   = 0;     //disable address discern(mode 2,3)
REN   = 1;     //enable receive
PCON &= ~0x40; //SM0 enable,FE disable(SCON register)
ES    = 1;    //open UART interrupt
EA    = 1;    //open globle interrupt
AUXR |= 0x40;  // X12 mode
TH1   = 0x7E;
TL1   = 0x7E;  //set Baud rate
TMOD  = 0x20;  //TM1 work on 8bit auto reload mode
TR1   = 1;     //open timer1;
SBUF  = 0x55;
while(1);
上面的是 2400 bps 的例子,10M的晶振,参考参考

网友C:
楼上真是好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着改了下了下还是没调通,郁闷,不过还是谢谢你啊,可能我哪个地方还是没弄正确。

网友D:
我晕,还没解决啊

楼主:
恩,是还没解决,我还是很困惑
这样设置也不行,到底哪错了?

TMOD = 0x20;//定时器工作在方式2
SCON = 0xD0;//串口工作在模式3
SM2=0;
AUXR |=0x40;//选择SYSCLK作为时钟源
TH1 = 0xFD; //BAUDRATE=250000
TL1 = 0xFD;
PCON &= ~0x40; //SM0 enable,FE disable(SCON register)
IP |= 0x10;
TR1 =1; //定时器1开
ES = 1; //串口中断使能
EA = 1; //全局中断使能

网友E:
using 指定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试过了,没用。

网友F(2011-12-12):
DMX接收用的芯片是不是有读或写使能,没控制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