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电脑高手最常用的五个组合键

楼主(2011-09-21):
电脑高手最常用的五个组合键

网友A:
这也来个压缩包?

网友B:
恩,是常用

网友C:
dd的                电脑高手最常用的五个组合键

winkey+d :

这是高手最常用的第一快捷组合键。这个快捷键组合可以将桌面上的所有窗口瞬间最小化,无论是聊天的窗口还是游戏的窗口……只要再次按下这个组合键,刚才的所有窗口都回来了,而且激活的也正是你最小化之前在使用的窗口!

winkey+f :

不用再去移动鼠标点“开始→搜索→文件和文件夹”了,在任何状态下,只要一按winkey+f就会弹出搜索窗口。

winkey+r :

在我们的**中,你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操作提示:“点击‘开始→运行’,打开‘运行’对话框……”。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就是按winkey + r!

alt + tab :

如果打开的窗口太多,这个组合键就非常有用了,它可以在一个窗口中显示当前打开的所有窗口的名称和图标●,选中自己希望要打开的窗口,松开这个组合键就可以了。而alt+tab+shift键则可以反向显示当前打开的窗口。

winkey+e :

当你需要打开资源管理器找文件的时候,这个快捷键会让你感觉非常“爽”!再也不用腾出一只手去摸鼠标了!

小提示:
winkey指的是键盘上刻有windows徽标的键●。winkey主要出现在104键和107键的键盘中。104键盘又称win95键盘,这种键盘在原来101键盘的左右两边、ctrl和alt键之间增加了两个windwos键和一个属性关联键。107键盘又称为win98键盘,比104键多了睡眠、唤醒、开机等电源管理键,这3个键大部分位于键盘的右上方。

Windows快捷键大全 (中文win2000下测试通过,XP下应该大部分也是能用的——Tikoko)
-----------------------------------------------------------------------------------

F1           显示当前程序或者windows的帮助内容。
F2           当你选中一个文件的话,这意味着“重命名”
F3           当你在桌面上的时候是打开“查找:所有文件”
            对话框
F10或ALT        激活当前程序的菜单栏
windows键或CTRL+ESC   打开开始菜单
CTRL+ALT+DELETE     在win9x中打开关闭程序对话框
DELETE         删除被选择的选择项目,如果是文件,将被放
            入回收站
SHIFT+DELETE      删除被选择的选择项目,如果是文件,将被直
            接删除而不是放入回收站
CTRL+N         新建一个新的文件
CTRL+O         打开“打开文件”对话框
CTRL+P         打开“打印”对话框
CTRL+S         保存当前操作的文件
CTRL+X         剪切被选择的项目到剪贴板
CTRL+INSERT 或 CTRL+C  复制被选择的项目到剪贴板
SHIFT+INSERT 或 CTRL+V 粘贴剪贴板中的内容到当前位置
ALT+BACKSPACE 或 CTRL+Z 撤销上一步的操作
ALT+SHIFT+BACKSPACE   重做上一步被撤销的操作
Windows键+M       最小化所有被打开的窗口。
Windows键+CTRL+M    重新将恢复上一项操作前窗口的大小和位置
Windows键+E       打开资源管理器
Windows键+F       打开“查找:所有文件”对话框
Windows键+R       打开“运行”对话框
Windows键+BREAK     打开“系统属性”对话框
Windows键+CTRL+F    打开“查找:计算机”对话框
SHIFT+F10或鼠标右击   打开当前活动项目的快捷菜单
SHIFT          在放入CD的时候按下不放,可以跳过自动播放
            CD。在打开word的时候按下不放,可以跳过自
            启动的宏
ALT+F4         关闭当前应用程序
ALT+SPACEBAR      打开程序最左上角的菜单
ALT+TAB         切换当前程序
ALT+ESC         切换当前程序
ALT+ENTER        将windows下运行的MSDOS窗口在窗口和全屏幕
            状态间切换
PRINT SCREEN      将当前屏幕以图象方式拷贝到剪贴板
ALT+PRINT SCREEN    将当前活动程序窗口以图象方式拷贝到剪贴板
CTRL+F4         关闭当前应用程序中的当前文本(如word中)
CTRL+F6         切换到当前应用程序中的下一个文本(加shift
            可以跳到前一个窗口)

在IE中:

ALT+RIGHT ARROW     显示前一页(前进键)
ALT+LEFT ARROW     显示后一页(后退键)
CTRL+TAB        在页面上的各框架中切换(加shift反向)
F5           刷新
CTRL+F5         强行刷新

  目的快捷键

  激活程序中的菜单栏 F10

  执行菜单上相应的命令 ALT+菜单上带下划线的字母

  关闭多文档界面程序中的当

  前窗口 CTRL+ F4

  关闭当前窗口或退出程序 ALT+ F4

  复制 CTRL+ C

  剪切 CTRL+ X

  删除 DELETE

  显示所选对话框项目的帮助 F1

  显示当前窗口的系统菜单 ALT+空格键

  显示所选项目的快捷菜单 SHIFT+ F10

  显示“开始”菜单 CTRL+ ESC

  显示多文档界面程序的系统

  菜单 ALT+连字号(-)

  粘贴 CTR L+ V

  切换到上次使用的窗口或者

  按住 ALT然后重复按TAB,

  切换到另一个窗口 ALT+ TAB

  撤消 CTRL+ Z

  二、使用“Windows资源管理器”的快捷键

  目的快捷键

  如果当前选择展开了,要折

  叠或者选择父文件夹左箭头

  折叠所选的文件夹 NUM LOCK+负号(-)

  如果当前选择折叠了,要展开

  或者选择第一个子文件夹右箭头

  展开当前选择下的所有文件夹 NUM LOCK+*

  展开所选的文件夹 NUM LOCK+加号(+)

  在左右窗格间切换 F6

  三、使用 WINDOWS键

  可以使用 Microsoft自然键盘或含有 Windows徽标键的其他任何兼容键盘的以下快捷键。

  目的快捷键

  在任务栏上的按钮间循环 WINDOWS+ TAB

  显示“查找:所有文件” WINDOWS+ F

  显示“查找:计算机” CTRL+ WINDOWS+ F

  显示“帮助” WINDOWS+ F1

  显示“运行”命令 WINDOWS+ R

  显示“开始”菜单 WINDOWS

  显示“系统属性”对话框 WINDOWS+ BREAK

  显示“Windows资源管理器” WINDOWS+ E

  最小化或还原所有窗口 WINDOWS+ D

  撤消最小化所有窗口 SHIFT+ WINDOWS+ M

  四、使用“我的电脑”和“Windows资源管理器”的快捷键

  目的快捷键

  关闭所选文件夹及其所有父

  文件夹按住 SHIFT键再单击“关闭按钮(仅适用于“我的电脑”)

  向后移动到上一个视图 ALT+左箭头

  向前移动到上一个视图 ALT+右箭头

  查看上一级文件夹 BACKSPACE

  五、使用对话框中的快捷键

  目的快捷键

  取消当前任务 ESC

  如果当前控件是个按钮,要

  单击该按钮或者如果当前控

  件是个复选框,要选择或清

  除该复选框或者如果当前控

  件是个选项按钮,要单击该

  选项空格键

  单击相应的命令 ALT+带下划线的字母

  单击所选按钮 ENTER

  在选项上向后移动 SHIFT+ TAB

  在选项卡上向后移动 CTRL+ SHIFT+ TAB

  在选项上向前移动 TAB

  在选项卡上向前移动 CTRL+ TAB

  如果在“另存为”或“打开”

  对话框中选择了某文件夹,

  要打开上一级文件夹 BACKSPACE

  在“另存为”或“打开”对

  话框中打开“保存到”或

  “查阅” F4

  刷新“另存为”或“打开”

  对话框 F5

  六、使用“桌面”、“我的电脑”和“Windows资源管理器”快捷键

  选择项目时,可以使用以下快捷键。

  目的快捷键

  插入光盘时不用“自动播放”

  功能按住 SHIFT插入 CD-ROM

  复制文件按住 CTRL拖动文件

  创建快捷方式按住 CTRL+SHIFT拖动文件

  立即删除某项目而不将其放入 SHIFT+DELETE

  “回收站”

  显示“查找:所有文件” F3

  显示项目的快捷菜单 APPLICATION键

  刷新窗口的内容 F5

  重命名项目 F2

  选择所有项目 CTRL+ A

  查看项目的属性 ALT+ ENTER或 ALT+双击

  可将 APPLICATION键用于 Microsoft自然键盘或含有 APPLICATION键的其他兼容键

  七、Microsoft放大程序的快捷键

  这里运用Windows徽标键和其他键的组合。

  快捷键目的

  Windows徽标+PRINT SCREEN将屏幕复制到剪贴板(包括鼠标光标)

  Windows徽标+SCROLL LOCK将屏幕复制到剪贴板(不包括鼠标光标)

  Windows徽标+ PAGE UP切换反色。

  Windows徽标+ PAGE DOWN切换跟随鼠标光标

  Windows徽标+向上箭头增加放大率

  Windows徽标+向下箭头减小放大率

  八、使用辅助选项快捷键

  目的快捷键

  切换筛选键开关右SHIFT八秒

  切换高对比度开关左ALT+左SHIFT+PRINT SCREEN

  切换鼠标键开关左ALT+左SHIFT+NUM LOCK

  切换粘滞键开关 SHIFT键五次

  切换切换键开关 NUM LOCK五秒

楼主:
方便大家下,压缩了,不行吗?

网友D(2011-11-23):
非常实用的东西。

网友E:
只要一按winkey+f就会弹出搜索窗,这是个很好的东西。

网友F:
真是太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