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P开发mp3,比较专用mp3解码芯片如何

楼主(2011-09-21):
用DSP开发mp3,比较专用mp3解码芯片如何,比如成本、难度、周期?谢谢。"

网友:
要是能做到自己开发,是更好的

网友A:
其实DSP实现MP3功能很方便的,不过要是有一些比较炫的效果还有强调音质的话。空拍还是专用芯片有优势。

网友B:
1.DSP的功能强,可以实现附加的功能,如ebook等;2.DSP的性能价格比高;3.难度较大,需要算法,因此周期较长,但TI有现成的方案

网友C:
只做MP3,如今死路一条

想清楚自己的特色是什么,卖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