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科电子CoEv磁性组件无铅电感器

楼主(2011-09-21):
适于通信应用的0402和0603型绕线电感器泰科电子CoEv磁性组件宣布推出DZM系列无铅电感器,具备低电压、大电流特性,专为交换式电源和可携式电子产品而设计。

楼主:
  适于通信应用的0402和0603型绕线电感器泰科电子CoEv磁性组件宣布推出DZM系列无铅电感器,具备低电压、大电流特性,专为交换式电源和可携式电子产品而设计。不同于其它超薄型电感器,DZM电感器不受标准铁粉受热老化效应的影响,具备增强的能量存储能力和无铅特点,并符合RoHS(减少有害物质)的相关规定。
  DZM是泰科电子DXM产品系列的扩展,用于处理更高的电流,最大可达50A,其电感值范围则介于0.10μH到3.0μH之间,产品封装尺寸则以和DXM一样做到13×13×6mm。另外,DZM电感器采用200℃的绝缘系统,用于过滤和消除直流电路的交流涟波电流,能够在-40℃~155℃的温度范围内工作。
  由于DZM的设计减少了电镀和焊接断线,以及引脚所引起的故障模式,所以能将接触阻抗降至最低,制造过程中采用的多间隙技术,可降低边缘通量和杂散场放射现象;内核材料亦经过特别设计,不易产生受热老化,使损耗降至最低,因此运行过程中的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能够超过一百万小时。
  CoEv磁性组件市场经理MattChamberlain表示:”DZM系列电感器具备小尺寸、低阻抗、高频、强电流下低衰减以及抵抗受热老化的能力,因此适用于笔记型计算机、电压调节模块(VRM)、负载点(POL)电源和在其它极端环境下的应用。”

网友A:
哪个月的?

网友B:
嗯,好像是之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