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中LCD控制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1-09-21):
有一句代码理解不了
rLCDSADDR1=(((U32)LCD_BUFFER>>22)<<21)|M5D((U32)LCD_BUFFER>>1);
请问各位高手,能指导下吗

楼主:
太简单的问题??????、

网友A:
Maximum virtual screen size is 4Mbytes
2440最大管理的显示存储是4M,(地址0-21),地址22以上确定

网友B:
这么复杂的表达式和LCD_BUFFER>>1区别在那??

网友C:
当然有区别,右移1,你能清楚低位的数据吗?先右移22是清楚低22位

网友B:
5# wuha 后面还有个M5D宏是获取低21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