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电子] 画的第一块PCB板,求虐,望前辈教诲

楼主(2011-09-21):
本模块主要有7805稳压电源,STC89C82,L298N步进电机光耦,外接霍尔开关

网友A:
看起来漂亮,可惜你发错地方了

楼主:
第一次发贴,发错地方了,该往哪发啊

网友:
3# zgh836987437 发到PCB版块

网友B:
不错真好很好。   嘿嘿!  我想请教你的是:我现在要用到比较器S808的封装请问它属于PCB库的那个库?没有库的话,要怎么画?    期待您的答复。呵呵

网友C:
LZ你得复位电路和晶振器件放在单片机得正面还是背面啊,怎么看着是放在一面得

网友D:
我和楼上有同样的疑问。

Y1是12M的晶振,你这个封装很少见。

单片机很多管脚都没有连线,莫非是四层板,或者闲置?

楼主:
4# 0601 谢了,已经发到PCB板块去了

楼主:
7# dqyubsh 谢谢了,这块确实出问题了,这封装引脚距离小了,板子是双层板,很多引脚没有用到,所以闲置了,闲置的引脚需要接地吗,如果接地的话是直接还是加104电容接地。

楼主:
6# pineapple2009 是放在MCU下面,加一底座后可以放下,里面的10uF电容要选体积小较小的,就不会顶住MCU,请问这样放置会不会影响MCU的正常工作,以前做电子时钟时候这样焊过,调试时候能工作,就不知道长时间会不会影响MCU的工作。

网友E:
还是不错的!愚以为个别的原件还是用自己的封装库比较好!!

网友E:
另外我感觉还是有点自动布线的味道的!!!呵呵!!!

网友C:
LZ的这个铺铜是GND吗?为什么7805和电容的地都没根铜皮连呢?

网友F:
江西的学子支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照这芯片资料里面的芯片引脚及芯片尺寸画就是了,要是不会画的话建议你去看下郭天祥的AltiumDesigner6.9教学视频,迅雷里面有,里面讲的很详细。:)

网友G:
支持楼主,还有个就是你给1分也有点太小气了吧

楼主:
17# zyf部长 呵呵

网友H:
西伯利亚狼,哈哈

网友G:
哈哈,楼主时刻关注自己的帖子啊,真是好同志

网友I:
就是分数有点少

网友J:
这个板子问题不少,1。电源线的宽度不够,2。条件允许下,信号线能尽快宽就宽点,3。条件允许下,直插的芯片最好同一方向,否则,工人焊接时有可能把芯片焊反,4。两颗芯片边上看不到旁路电容,5。我看到敷铜是根据地线来敷的,但是7805的2脚没被敷铜,也就是这个板子的电源是不通的,6。晶振的两个起振电容,只有一个,不知道另一个跑哪去了。粗看下,就这些了,估计细看的,还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K:
楼上可够打击楼主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眼睛好犀利啊,确实存在这些问题,谢谢指出来,STC89C52的晶振的电容是这样接的,资料上写明去掉另外一个电容更利于起振,7805接的是模拟地,模拟地跟数字地我用0欧姆电阻隔开来了,敷铜接的是数字地。

楼主:
回复 网友G:
第一次发贴,都不知道给多少分,就顺手给了1分,下次多给点就是了:D

楼主:
22# zyf部长 :lol

楼主:
回复 网友I:
呵呵,下次多给点,第一次发贴不知道给多少分,顺手给了1分

楼主:
这个是修正后的原理图,跟PCB可能有点出路,望高手指点那些参数合理不合理,其他地方也希望得到指点,感激不尽!L298N驱动一台12V100W直流电机,BU406驱动一个12V2A电磁铁,P4——P9接0-36V200mA霍尔开关(5分)https://bbs.21ic.com/icview-27208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