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发烫

楼主(2011-09-21):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电压过低

网友B:
把你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告诉别人,不要只会叫发烫,多告诉点细节更容易让别人知道你的问题所在。
如果你的输入输出压差很大而电流也不小,那发烫很正常。

网友C:
楼主修改了原帖,可电流多大仍然不说。赛刘胡兰哪。

网友D:
LM317消耗的功耗也可以用P=(Uin-Uout)*Iout,一般发烫厉害,就是该值比较大了,至于为啥可以用这个公式,楼主需要复习模电中有关串联稳压电压的相关知识了

网友E:
负载几何?

网友F(2011-12-12):
电压调整管会吧你vin -vot的压差消耗在管子上变成热量。所以发热很正常!!!

网友F:
补充一下,如果管子过热,考虑加散热片!!!或者你的考虑用个管子在这个是否合适??、

网友G:
楼主修改了原帖,可电流多大仍然不说。赛刘胡兰哪。
引用 网友C:
呵呵

网友H:
是不是偏置取得不对啊

网友I:
20V转10V。发烫是正常的吧。

网友I:
LM317是线性稳压电源,所以建议添加散热片,或者在前面加功率电阻,将热量转移到功率电阻上去。
再者换一个DC-DC

网友J:
前面加功率电阻不可取,如此稳压性能大打折扣。20V转10V如果电流超过100mA就改用DC-DC

网友K:
前面加电阻和电容~~~~要不然管子不保~~

网友L:
你输出要多大电流?

网友M:
由于压降太厉害,即使你后端只带一个51单片机工作,也会发烫。必须加散热片的。

网友N:
我的加了散热片!一点都不烫,太没意思,没一点成就感了。

网友L:
也要看输出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