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按键不管用

楼主(2011-09-21):
TE, AI, AN, TI, timer
MAIN:
               NOP
               NOP
               ADI F_TIMER,0001B
               BA0 HALTMODE ;未到5ms, 跳转
               ANDIM F_TIMER,1110B ;清"5ms 到"标志
               NOP
               LDA PORTD,00H
               STA TEMP,00H
               SBI TEMP,0FH;=0,没有按键动作跳走
               BAZ YS_4
               ADIM TEMP5,01H
               SBI TEMP5,01H;是否是第一次按键按下是的话存起来初次按键值
               BAZ YS_5
               LDA KEY_OLD,00H
               SUB TEMP,00H
               BNZ YS_4
               SBI TEMP5,03H;扫描8次按键未完成继续扫描
               BNZ MAIN
               ANDIM TEMP5,00H
               LDA T0M_1,00H;判断开机标志位
               BA0 YS_8
               LDA TEMP,00H
               BA0 YS_4
AS_1:
               ORIM T0M_1,01H;设置开机标志
               JMP MAIN
YS_8:
               LDA KEY_OLD,00H
               BA1 YS_4
               JMP YS_7
HALTMODE:
                NOP
                HALT
                NOP
                NOP
                JMP MAIN
YS_4:
               ANDIM F_TIMER,1110B
               ANDIM TEMP5,00H
               JMP MAIN
YS_5:
               LDA TEMP,00H
               STA KEY_OLD,00H
               RTNI
YS_7:
              LDI PORTC,0FH
              ADI F_TIMER,0010B
              BA1 YS_7
              ANDIM F_TIMER,1101B
              LDI PORTC,00H
               JMP
   MAIN
               END

楼主:
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开机按键不管用

网友A:
没看出来有啥

网友B:
问题出在
SBI TEMP5,01H;是否是第一次按键按下是的话存起来初次按键值
               BAZ YS_5
YS_5:
               LDA TEMP,00H
               STA KEY_OLD,00H
               RTNI

楼主:
哦,解决了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时时监控按键有点问题

楼主:
我该找找那个历程看看呢

网友C:
例5.2.1

网友D:
感谢众网友的协助。

网友E:
LDA PORTD,00H
               STA TEMP,00H
               SBI TEMP,0FH;=0,没有按键动作跳走
               BAZ YS_4
如果你只是使用了PD的某一个口为什么使用这种判断方法呢?为什么不使用位判断指令(BA3,BA2,BA1,BA0)?如果你只使用一个按键用的是PD0口,或者这样写应该更好:
              LDA PORTD,00H
              BA0 JMP**    ;//高电平跳走
                                     ;//低电平有效

网友B:
看全部程序,在确认按键后将FLAG1的BIT0位置1

网友B:
在没有按键的时候将FLAG1的BIT0位清零

楼主:
嗯,真是非常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