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SB能同时认到HID和U盘这两种设备吗?

楼主(2011-09-21):
一个USB能同时认到HID和U盘这两种设备吗?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一个USB是一个什么样的USB,如果你说的是一个物理USB设备被主机识别为两个逻辑USB设备,答案是可以。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使用内置HUB芯片将主机上的一个口分成两个口,然后分别用一个负责HID的芯片和一个负责MSC的芯片连接在分出来的口上。这种做法叫做组合设备(Compound Device),粗笨不实用,几乎没人用它。另一种是只用一个USB芯片,定义两个端点描述符,分别标识为HID类和MSC类,实现纯软件的双设备。这种做法叫做复合设备(Composit Device),是主流做法。

楼主:
你好。我现在用的是LPC1758的芯片,内置USB接口,已经分别实现USBHID类和MSC类,然后我试图在设备描述符那里开了连个接口,分别是HID类的和MSC类的,但最终还是只能认到其一。你说的定义两个端点描述符,但是在设备的识别过程中,都是端点0在处理的,我用BUSHOUND捕获的过程中,HID的描述符并没有网上位机那里送,如果换种做法,只开一个接口,又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你的Device Descriptor怎么设置的class?正确的做法是设置成0x00,表示PC需要从interface descriptor里面找class的定义。

楼主:
没错啊,我是把Device  Descriptor设置成0x00了,但这是设备的类型参数,这个没有问题,在返回REQUEST_TO_DEVICE之后,接着就是接口描述符了,然后就是找不到PC机发送的接口描述符0x02的请求了,也就是HID中各描述符的返回。但没有把HID和MSC加在一块的时候是可以返回的。

网友A:
枚举的时候是提示几次找到新设备?

网友A:
不行的话把你的描述符定义发上来吧。

楼主:
第一个是NXP公司的HID和MSC类例程代码,第二个是我自己改的描述符C文件。里面的才是可以在例程那里找到对应的参数值。编译软件用的是KEIL。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Compound Device没有想象的那么麻烦,对于楼主的应用来说实际上只是需要虚拟三个Device: Hub, HID, 以及MSC。实际上只需要一套USB外设,前提是USB的外设可以支持多地址访问,而不是使用单地址访问。这种好处是上位机的描述符比较简单,但是下位机的程序处理比较复杂。

虽然使用Composite Device下位机程序比较简单,但是对上位机的描述就不如Compound Device来的通用。如果上位机不是PC而是嵌入式系统,譬如STB,那么用户必须升级上位机的描述符来来支持Composite 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