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soc3,programmer总是失败

楼主:
小弟最近初次接触cypress,基础薄弱,想用CY8CKIT-001 + CY8C38做一点测试,但是遇到了问题,描述如下:
    导入教程例子,用creator build成功,但是program这一步总是失败。直接用programmer烧代码,也是失败,设置都检查好多遍了。随便选一个hex测试,情况如附件。
     按照提示检查连接之类的都没发现错误。软件已经升级至最新版本了。接通电源时,液晶屏显示的都是方块,而不是教程说的test successful的英文单词,方块状态是指里面已经有程序了嘛?还是别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先谢过了~

网友A(2011-09-21):
要选泽ISSP protocol,,你选的是SWD。
在001的user guide里有写,你可以先按照user guide一步一步来,别着急,呵呵

网友B:
版主:给PSoC3烧程序选 ISSP Protocol?

楼主:
谢谢。但是,ISSP protocol找不到 CY8C38这个系列芯片。JTAG protocol 也失败了。

2# Go_PSoC

楼主:
我刚刚再一次按照教程一步一步操作,bulid successfully,然后在tool options配置miniprog3,但是在select debug target这一步(如图),找不到target。miniprog3的状态等只有一个status这一个指示灯是亮的(绿色 会闪)。那个clock频率我从1.5~3.2都试了,结果一样找不到。

select  (41.27 KB )

网友B: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按教程都会出现错误?

楼主:
谢谢,这个我之前已经下载了,按照上面的设置也不行,结果就是我上面上传的那张debug select target,miniprog3搜索不到cy8c38这个模块(Ps:记混了,这个是按教程的,按“AN54181+PSoC3设计入门”配置的,除了版本信息不同,别的都一样,我一一对过的,也是搜索不到)。我下午跑了一次cy8c28,这个型号能跑通。我都开始怀疑是不是我拿到的cy8c38是损坏的了~
6# 傳說勝劍

网友D:
楼上的图片都是小叉叉啊

网友A:
3楼,4楼。不好意思。我看错了,以为楼主要烧28的。38的确实要用SWD

网友A:
假如参数设置没有问题的话,可能就要检查硬件了,比如,跳线又没有按照要求连接好,USB,带状电缆等有没有松动,等等

网友B:
还有,看下你板子上的芯片是 ES2 还是 ES3 的,在工程里设置下!!!
Project-->device selector   右下角的 Device Revisions 里选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楼主,你有没有点那个界面上的Port Acquire?有时候是要先点一下这个才能认器件的

楼主:
点了,但是,每次返回的结果是,warning,说是没有连接之类的。如附件
13# 梦里喝粥

楼主:
谢谢。我打开了,只有ES1 和 ES2俩个选项,默认ES2。上午,我试了一下CY8C55,这个型号的芯片,miniprog3能识别,能烧进代码。换回CY8C38就失败了。我发现Device Select界面的CY8C38系列的芯片后面都有问号,这是怎么回事?如附件。

12# 傳說勝劍

网友E:
只有ES1和ES2选项?那么你的creator不是最新版本吧,最新版本应该有ES2,ES3和PRODUCTION三个选项。
你可以在help/about里看看creator的版本,再看看你手里的CY8C38 PACK板上的芯片上有没有刻ES2或ES3
但这些貌似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你用programer也不能编程,而且CY8C55和CY8C28的pack都正常,那像是PACK本身有什么问题

网友E:
还有那些问号不会影响什么的

楼主:
今天,把最新版本降回最初光盘上的版本了。因为可能是Win7的原因,升级到最新以后有一个错误提示,然后修改win7系统的一个参数,就不报错了。但是,有些程序在光盘版本build没有错误,在最新版build会出现错误。那个模块我看了,没有看见ES2或者ES3这样的标记,不过同一套的CY8C55用ES2成功了。我猜测是那块CY8C38芯片本身的问题了。

16# 梦里喝粥

网友B:
在最新版build会出现错误。
-->你要先更新下 Component
Project --> update Components

网友E:
楼上说的对,creator1.0 SP2 build前需要把组件升级一下。
楼主没有看到ES2或ES3,那么就应该是最新的production版本的芯片。你在北京吗?我可以借给你一个能用的PACK试一下,验证你的PACK是否有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同一套的55用ES2成功,并不一定38也是ES2,要是什么尾缀也没有的话,应该是量产的型号

楼主:
这个试了呢,也会出现错误,那个result说是找不到几个文件。算了,先不搞了这个,板子也是借的,要还人了额,只能换别的方法试试了。多谢了~

19# 傳說勝劍

楼主:
多谢了。暂时先不搞这个了。

20# 梦里喝粥

楼主:
多谢各位啦,暂时木有机会再搞这个板子了。
21# Go_PS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