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进行欠压检测

楼主(2011-09-21):
如何用MSP430进行欠压检测

楼主:
不用比较器

楼主:
因为没有办法提高稳定的外部电源。

网友A:
你要做个什么东西?

网友B:
电压检测IC很便宜又方便

网友C:
AD呗就是个

网友D:
使用AD采样,
选择内部的1.5V或2.5V作为参考电压;
输入通道选择VCC/2;
然后根据采样值来判断VCC是否欠压。

网友E:
如果MCU带电源检测的,
应用中如果只是要查MCU的输入电源电压,
就可以使用SVS功能,定时查就可以了,改变门限:VLD
supply voltage supervisor

网友F:
不知楼主咋样了

楼主:
你要做个什么东西?
引用 网友A:
我是制作一块仪表,需要对仪表的电源电池进行欠压检测

楼主:
电压检测IC很便宜又方便
引用 网友B:
嗯,多谢

楼主:
使用AD采样,
选择内部的1.5V或2.5V作为参考电压;
输入通道选择VCC/2;
然后根据采样值来判断VCC是否欠压。
引用 网友D:
多谢版主亲自回复

网友G:
这个应该很成熟的方案了已经有!

楼主:
如果MCU带电源检测的,
应用中如果只是要查MCU的输入电源电压,
就可以使用SVS功能,定时查就可以了,改变门限:VLD
supply voltage supervisor
引用 网友E:
嗯,多谢,多谢

楼主:
再次感谢大家,结贴了

网友H(2013-02-23):
引用 网友D:
使用AD采样,
选择内部的1.5V或2.5V作为参考电压;
输入通道选择VCC/2;

求助版主,我也想做交流电压欠压检测,请问,有什么方案呢?

网友I:
通过采样比较   通过内部的基准电压比较来实现   就是这个思路

网友J:
不知道楼主用来干什么?

网友J:
是准备自检?还是检测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