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求最终输出结果

楼主(2011-09-21):
原谅我在这种论坛问那么弱智的问题吧,google,百度都不行,我才刚上大学,
求问U1A,7400N,U3A,7402N,U2A,7420N到底对输入的值有什么用。为什么是这个答案以及每条线路请说得清楚明白,小白实在不懂啊,谢谢各位啦

楼主:
问题补充,四2输入与非门 到底是怎么进行计算的?

网友A:
楼主应先弄清楚逻辑关系,与是乘、或是加,非是取反,给你答案很简单,但对你毫无意义,弄清楚逻辑关系后用穷举法即可得到答案,更进一步则是使用布尔代数进行计算,其实和初中程度的解方程难度相当,俺在初中时也确实会了,用点心吧,越是简单的东西越要弄清楚。

网友B:
原理很简单,LZ先搞清楚相关器件的功能。
与非门:逻辑相与之后在求反
或非门:逻辑相或之后在求反
逻辑运算的与、或、非知道什么意思吧,把U1A和U3A的输出端代入U2A的输入端得到结果即可。

网友C:
在这待越久月觉得春哥技术不错 人不错.....

网友D:
建议楼主赶紧看下数字电路基础

网友E:
回复 网友A:
yang哥真不错,总是教人怎样学!
向yang哥学习